楼主(2005-12-05):
小弟对DCS是半路出家,用的都是新华的XDPS,希望有高手提点一下
新华的每页逻辑都有执行周期,模块按序号执行,那页和页之间怎么个执行顺序,是按页号依次执行吗?这样好象无法满足实时性

网友A:
因该是按页执行,因为它的执行周期小,可能整个任务也就需要几百毫秒,对工艺运行来说足够了

楼主:
但新华一个页一般最小200MS大点500MS,如果有十页不就要1,2秒吗

网友A(2007-05-28):
再加上信号输入和输出卡件的采样时间,可能都不止1,2秒
这个和DCS主控器的运行速度和厂家硬件的信号处理速度有关吧,实时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