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当一块三相互感器输入电度表,有一个互感器线路断开,两相运行一个月,请问应怎样计算其实际电量。如电度表读数为100,其实际电量可否这样计算100+(100×0.33),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正在研究中。。。。

网友B:
我认为该是150,不过不知道理论依据。我们的一台水泵电机装的是三相三线表,一次维修时不慎将一电流互感器接错而烧毁。先这样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来互感器换新,依照比较应该是150。
不过3相三线表是两元件,三元件应该不一样,两元件表那一线无互感器又应该不一样。3相三线表是不是有三元件的我不清楚
说的不好请各位指正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