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创建新符号时遇到这样问题,就是不知符号要按什么样的比例画.大了或小了,在图纸上都不协调.不知软件自带的符号是依照什么规则创建的?十分想知道.
     那位高手能回答一下呢?

网友A:
可以在原来的符号上修改
或者,在图面上手工画好后复制一下,创建新图符时再粘贴,一般其比例就正合适。

网友B:
老电工你还没有明白。。。。
在一张图纸上放上几个元器件外观图时,各个元器件之间的比例该怎么设定啊(排除一同缩放)明白了吗老师傅

网友C:
软件自带的符号是按照国家标准画的。其实画符号没什么很大的讲究。我可以和你说的就是一个模数的概念。M=2.5mm。具体每个符号的模数就只有看国家标准电气符号的书了。或则在原有的符号库里对着改了。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下具体是哪一部标准呢?也好去找一下。

网友B:
GB4728的制定

网友D(2006-07-09):
谁有关于PLC的编程资料<三菱>给发过来谢谢zyf2031206@126.com

网友D(2006-09-18):
比例缩放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先看看自带数据库对应的外观符号尺寸与实际元器件外观尺寸之间的比例,然后按此比例自制外观符号,这样自动布置安装图时,设定好页面数据中的比例为50:1,应该比较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