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05):
编好的界面是输入到PLC里还是触摸屏里?是保存在触摸屏里吗?如果是那么换触摸屏是不是还得重新输程序呀?谢谢回答。

网友A:
在触摸屏里

网友A:
你把触摸屏里的界面读出来,输到新触摸屏里去就可以了,但要同一牌子同一型号,请问有地方修触摸屏吗/?我有三个都是触摸键开关量失灵,谢谢。

网友B(2007-05-03):
呵呵;
触摸屏与PLC都需要编程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