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三菱各系列PLC各有什么特点怎么样选择,我是个菜鸟,请求帮助。

楼主:
晕呀,这么多,怎么选型呀,我不知道买什么样,他们不可能都一样吧,看样子长的不一样。

网友A:
这都是各有各的好处了
就看你做什么用了
你不把具体的情况说出来怎么好选呢
一般不管你选什么品牌的都好用的

网友B:
三菱现有销售的FX系列如下:
FX1S:从10个点到30个点,不能扩展,价格便宜;
FX1N:主机最大60点,可扩展到128点,可接A/D、D/A模块;
FX2N:主机最大128点,可扩展到256点,可接A/D、D/A及各类特殊模块,不过价格比较高;
FX2NC:是FX2N的迷你版,适用于空间小的场合,除16点以外全部为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