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三菱的FX PLC中能不用伺服直接伺服电机吗?
是不是一定要有伺服才能控制伺服电机,另外FX系列哪一个能行,FX系列的PLC可以支持40多个输出,60多个输入吗?

网友A:
伺服电机要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的,
可以用FX2N的

网友B:
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点数比较多的话用FX2N系列,主机最大有128点(64I/64O);

网友C:
楼上二位说得对!

网友D:
用FX1S的可以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E:
好用的很啊,我马要用了呀,我选FX1S-30MT

楼主:
谢谢大家呀,呵呵,偶好像懂了好多,嘿嘿

楼主:
不过,FX1S不行呀,我也不是什么也不懂呀,不能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