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ups中的隔离变压器起什么作用?   多谢指点!!!

网友A:
隔离变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防止人身触电的

楼主:
能讲的具体些吗?怎么就能防止人身触电了?

网友B:
因为次级对地没有回路,人挎接电路与地之间也就没有电流流过,相对的减少触电事故

网友C:
同意2楼同志咯,因为在TN-C-S系统内如果发生隔离变压器一次侧发生接地故障,则PE线和PEN线都会带有故障电压,如果电源处过流保护未动作,则故障电压会存在而威胁人身安全。而隔离变压器一二次侧无电的联系,只有磁联系,并且由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设备外壳不能接PE线和接地,所以故障电压就传不到设备外壳,人就不会被电击

网友D:
多大的UPS?是逆变变压器吧?

网友E(2008-10-24):
该连接方式构成的UPS供电系统不会对电网和负载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应注意不要把负载零线连接到电网零线,同时一定要保证接地排的接
地满足机房的接地规范并保证可靠性,由于接地排的不可靠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详情请参考:http://www.str-power.com/x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