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oop rate

楼主(2005-12-05):
各位老大,有谁知道droop rate的具体含义和用法,请赐教

网友A:
下降率 droop rate

楼主:
下降率我知道,具体什么功能,应该怎么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B:
DROOP,垂直下降特性。它的表现在电机的负载过大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会降低,使得电机的机械特征变软,负载超的越多,频率下降的幅度就越大。

DROOP功能通常应用于:有大冲击的系统中,软化电机的机械特征,起个缓冲的作用;另一个典型的用途就是负载分配,通过设置DROOP参数使得电机的负载,速度基本一致。

网友C:
嘿嘿,是一个比较理论的问题。也许确实不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使用DROOP功能?电机的硬机械特性不是很好吗?干嘛要让它下垂?没有DROOP功能,转速是恒定的,遇到负载变化,转速可以克服扰动,保持其不变。而有了DROOP功能,转速就会偏离原来的设定点下降,在一个新的稳定点稳定,这个稳定点与原来的转速设定点存在一个偏差,这怎么好?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在此栏目里讨论过传动的DROOP功能。需要说明:DROOP功能是传动的通用功能。部分交流与直流,它是闭环调节系统的通用技术。楼上的网友仅定义交流系统是不全面的。

楼主: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中,一个负载有多个传动点来带是很经常,比如说干网,有三个传动点来带,其中一个是速度控制(主传动),一个是转矩控制(和干网接触的包角足够大,)另外一个则是和干网的包角不够大,这时如果使用转矩控制,会在辊子(烘缸)和干网间产生相对运动,即烘缸和干网间的摩擦力不够大,这是我们只能采用带droop 的速度控制,速度给定值来自于主传动,则其速度值肯定一直小于主传动的速度值,是被拖着跑的,这恐怕不太合理吧,但是系统供应商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太理解,请各位指教

楼主:
如果说负载一直很大,频率就会一直降吗?还有,如各位所说,负载越大降幅越大,那droop的设定值有什么意义,我的理解是如果设定值是1%,那频率会以1%的幅度降,如果负载还大,就继续降,直到负载平衡为止,理解的不只对不对,见笑

网友B:
你的理解没有错,“速度给定值来自于主传动,则其速度值肯定一直小于主传动的速度值,是被拖着跑的”我想你就理解错了。你怎么不认为它的增益参数要比主传动设得高一些呢?也就是说它的速度比主传动稍微高一点。

网友B:
直流系统的软化,不就成了弱磁调速了?
如果这也算DROOP的话,那它的意义可就大了,最起码它的领地增加了恒功率调速这一块。

楼主:
谢谢diyong的赐教,我还想问,你所说的"负载过大时频率会下降",那这个负载过大应该有个设定值吧,多少算是过大呢?另外,增益参数包括那方面的参数,我对这方面不了解,万望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D:
DROOP功能很多变频器都有了.可以用在同步控制上.

楼主:
有没有专门介绍droop功能的文章和资料,能否提供给兄弟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