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我的电脑为什么不能装GX  developer?
操作系统是XP  sp2.每次点击SETUP.EXE都没有反映。

网友A:
你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面的Setup,这是一个安装环境,安装好了以后再安装GX,如果还是双基Setup没反应,那只能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或者是你的GX安装软件本身就坏了。

网友B(2008-09-19):
安装没反应,

网友C(2008-11-26):
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面的Setup,这是一个安装环境,安装好了以后,双击Setup没反应或安装不上,那只能是你的电脑有问题,或者是GX安装软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D:
安装顺序是:先安装envMEL\setup.exe,安装后再安装Update\Axdisk.exe,最后安装setup.exe即可!

网友E:
把你运行的所有程序关闭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你运行的所有程序关闭试一下
虽然安装时会提示这个操作,但和这个关系不大
还是安装方式或是系统原因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