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我想用315-2DP与440变频器作DP通讯,但是在step7硬件组态时不能找到440变频器,为什么呢?是有什么补订吗?

网友A:
升级你的STEP7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厂家提供的

网友C:
安装变频器的GSD文件

网友D:
不能找到440变频器

网友E:
MICROMASTER 4

这个就可以

网友F:
我得和顶楼的情况差不多,我用313c-2dP和420作通讯,结果cbp模块左下角的黄灯不停地闪,而且在step7 v5.3 中也不能找到420。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F:
si0280b5.gsd和si80b5td.200
是它么?
这俩个我都装了
不是的话请指明那个
qq:4400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