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单片机

楼主(2005-12-05):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单片机在工作的时候总死机,应用在机器上严重的时候外部输入的指令都不起作用,不只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汇编写的吧,可能是程序结构不全理。

网友B:
調試時是不是正常﹐裝机使用就死机對吧﹐這問題我前段時間也遇到。主要原因是干扰﹐輸出口用光耦隔离﹐晶振接地﹐以及用晶体管輸出可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