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5):
要求设计直流输出3a、6a、15a的阻性负载电路,电压为直流27v。
我采用3个电阻并联方式组成模拟负载电路,电阻值分别为9欧、9欧、3欧,利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电阻的接入,当并联电路中只有一个9欧的电阻时,输出为3a电流,再并入一个9欧电阻时输出为6a电流,再并入一个3欧电阻时,输出为15a电流。首先请教各位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再者我经过计算,当15a输出时两个9欧的电阻流过的电流都是3a,3欧的电阻流过的电流为9a,9欧的电阻应该是81w,3欧的电阻应该是234w,请教各位这样设计在实际电路中能否实现?电阻的功率是否太大?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你后面的计算结果是怎么得出的?
我猜你是想通过串入电阻的方式来调节电路的输出电压吧,但这样似乎能耗太大了,不合算。不如把你最后目的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提提参考意见。

楼主:
我的目的是模拟一个负载,让电路中有一个15A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加载在一些试验器上,就好像试验器带载运行一样,再说清楚一些我这个电路就是模拟负载电路,但我不知这样在实际中是否真正能够实现?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B:
当然我的电路最终还要实现带负载15A电流,把27V电压通过调节电位器降到6V,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来实现呢?请教各位?

网友B:
为什么没有人跟帖呀?请教各位大虾哪位能够解答。

网友C:
用电子元件实现恒流源,较复杂,一言难尽。

网友D:
还是没看明白。你是说最终只是要一个电流值吗?若是,可以考虑采用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