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

楼主(2005-12-06):
现有一设备中的加热管需要控制其电流在2A和4.5A,请问如何使用模拟量去测量其电流并且传入PLC中。

网友A:
用电流变送器。

楼主:
大哥,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A:
用电流变送器转换成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入PLC。

网友B:
用电流变送器将电流转换成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
PLC的模拟量模块可以处理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

楼主:
能能介绍几款比较好的电流变送器啊?

网友C:
我这有台湾AECL信号变换器,性能好,价格适中(比进口的便宜,比国产的略贵点),在工程项目上我们用了快十年了,没坏几只。

楼主:
有没有具体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