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可笑的问题

楼主(2005-12-06):
一台11KW的电机铭牌上电流22.7A.可是我用电流表测量3根相线都是10A.左右.如果这样.3根电流相加不是30多A吗.怎么会是22.7A呢.请大虾们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测的时候是轻载或空载。

网友B:
22.7指线电流,不是总电流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
呵呵.你理解错了.铭牌号22.7A是满载.每相的电流.   你卡的是每相空载电流.不能那么简单相加呵

网友E:
看来楼主是入行不久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11KW的电机铭牌上电流22.7A.可是我用电流表测量3根相线都是10A.左右.如果这样.3根电流相加不是30多A吗.怎么会是22.7A呢.请大虾们给解释一下.
[e可笑吗???????????????????????????????????????????????????m27]

网友G:
铭牌上的电流是根据额定功率算出来的额定电流 也就是相电流!

网友H:
你问的是很可笑。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哦。再仔细看看铭牌吧。
交流是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I:
晕  抽点时间 看看书噢

网友J:
还好你没在起动时测!!!!!!!:)

网友K:
11KW的电机 额定电流18~24A,相电流,没问题。
第一,额定情况是这样,不满载,电流肯定小。
第二,测量方式不对。
第三,三相电流不是单相简单直接加,相量加减

网友L:
你把3根线卡在一起就少了,呵呵

网友M:
16楼灌辣椒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6楼灌辣椒水了

不辣不辣。

网友O:
16楼你真晕吗?那样能测出电流吗?

网友P:
楼主要好好看看书,师傅们也别笑话他,偶觉得坛子里有好多误人子弟的帖子。

网友P:
三相电流相加应该是矢量和,电动机三相矢量和为零。所以用钳表量2相的电流得的值是第三相的电流。一起量三相值为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理解错了.铭牌号22.7A是满载.每相的电流.   你卡的是每相空载电流.不能那么简单相加呵
22.7A说的是满载的线电流,不是相电流。用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电流大于相电流

网友R(2007-04-01):
楼主问的好,我也被搞糊涂了,有哪位师傅能祥细的解释一下。(开玩笑的请不要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