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如题,也不是真正画出线,但是要邱求出固定斜率直线上的若干点(比如50个)
给定的条件是X以及轴初始和终止点的值,求的是这条直线上50个点的Y值
我考虑的方法是:1)先算出斜率(Y1-Y0)/(X1-X0)=K
                       2)X每次增加固定值X=X+0.5
                       3)Y的算法是一样的Y=K*X+Y0
但问题出来了:1)采用梯形图,我只能用比较器加跳转来实现算法的循环,这种方法     的中间变量总是存不住(我用的是中间继电器MD)
                    2)我感觉是不是要用到指针,否则X怎么自加?
                    3)算好的每一个值怎么存起来,存在哪?调用起来怎么调用
                    4)能否建一个空的DB,然后写入?
请高手帮忙,感激不禁

网友A:
可以借助数据块来实现对中间变量的存取,如何调用请参考西门子300/400相关编程手册

网友B:
先用公式算出y,并把他存在一个单独的db表中即可,
用到指针会比较简单,程序也简洁

网友C:
那其实就是查表的方式
把实际结果放在DB块里就可以了啊

楼主:
那么就是说DB块里放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刷新了?楼上的说中间变量也放在DB里,是不是说中间变量和结果都要存到DB呢?放到DB用"MOVE"功能块实现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中间变量是用来做比较
然后MOVE就可以选择结果了啊

楼主:
我想把MW中的数据传到DBW里面,怎么做呢?开辟的只有DB块,怎么指定它是W型的,要不要事先指定DB的大小呢?放进数据后是不是就自动一个个的存放,想调用的时候就指定是DB中的几号就可以了?

楼主:
请高手回答啊,怎样将MW或MD中的数据传送到D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