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在PC机内加一块CP5611的转换卡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容易实现,上位机软件也不需做较大改动?

网友A:
你所说的什么软件啊
有的软件好象不可以的吧

楼主:
公司的监控软件要实现与西门子PLC的通讯连接,用PROFIBUS_DP规约, 这个规约比较复杂,如果在运行监控软件的PC机内加一块CP5611卡, 那软件是不是只要做较少改动就能连上?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楼主:
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我问了一下代理商,说除了买卡还要买软件驱动? CP5611给监控软件提供的是怎样一个接口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块卡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