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现有两个三相输入220v,输出380v 20KVA的干式变压器,能不能这样连接:
第一个变压器输入、输出反过来,从原输出端输入380v,原输入端输出220v;
第二个变压器正接,输入端接第一个输出的220v,然后再输出380v.

有问题请教:1。变压器可不可以这样反接?
                 2。两个变压器可不可以这样串接?

网友A:
可以,它的电压只是一次跟=次的匝数比,但我不知你是啥意思

网友B:
没试过,我想也可以吧,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先试下,然后再告诉我们结果

楼主:
是这样的,机器要出到国外,电压是三相220V,我们的电压是380V,所以想着配个变压器就行了,谁知客户要看到220V的电压输入!只好看看能不能先反接再正接来试机!
担心的是两个变压器的线圈直接相连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可以反接。

楼主:
两个变压器的线圈直接相连会不会有问题啊?主要还是担心的这个!

网友D:
不一定,理论上可以,不过现实要考虑带负载问题,比如  ,220变380,由p=ui,380这侧电流较小,一定要考虑负载电流问题

网友A:
你啟动的电流有多大,带大电流不行,要考虑换马达

楼主:
谢谢各位!
由于是40KVA的变压器,用法也有点特殊,所以还是要慎重一点。
经过理论测算觉得是可以这样做的,昨天进行了实际运行,各变压器工作正常!
带负载能力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