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谢谢了

网友A:
CONSOLE本身无此功能。
不过似乎没必要关掉吧?

网友B:
说来也好笑,一开始上网时用MODEM,听到拨号蜂鸣器特烦,不知道可设置为禁鸣,结果是拆开后把蜂鸣器的线割断!!特将此法推荐

网友C:
可以关的;
不过每次断电后需要重新再设置;

网友D:
记住:1   显示MONNTR   BZ
        2  按SHFT键和CLR键
        3  按SHFT键和 1 键关闭蜂鸣器     MONTR
        4  再按SHFT键和 1 键打开蜂鸣器   MONTR BZ

网友E:
还是用2楼的办法吧,把蜂鸣器搞掉,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