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最近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关于非线性系统:dx(t)/dt=f(x)+g(x)u(x)
                       y(t)=h(x)
如何将其线性化啊?
敬请高手指点表情谢了:)
     爱你与你无关
爱你与你无关

楼主:
f(x)是状态变量x的函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泛函。
     爱你与你无关
爱你与你无关

网友A:
很感谢楼主的问题,居然把理论研究的题目搞到这个论坛里来了。这是我在这里见到的最“理论“的问题了。耳目一新。立即置顶来讨论。以示尊重。嘻嘻嘻。

介绍得太少了,多说一点,你的课题目的、你的想法和遇到的问题。比如,你在做的这个题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控制对象?控制器是采用的什么东西?那个泛函数的物理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线性化处理?等等。

既然来了,就多说一些,说详细一些。有的放矢的讨论。如何?

楼主:
呵呵。多谢楼上。我是搞理论的。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研究对象
     非线性系统:dx(t)/dt=f(x)+g(x)u(x)
                       y(t)=h(x)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是将其离散化,而不是线性化,真是非常的抱歉。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可能有些。。。居然把自己的问题说错了,很对不起。
我的课题目的就是将其离散化之后,进行某种算法推导。这只是开始。这个题目没有实际应用。只是纯理论性的东西。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发现这里都是搞技术的人。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啊?
我的问题很理论的。
     爱你与你无关
爱你与你无关

网友A:
白让我高兴了。纯理论的问题,在技术论坛里基本等于对牛弹琴。这里都是工程上的应用是基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你的这个题目,如果确定了控制对象,变量与自变量的物理意义清楚,将他的算法应用于工程实践上。在这里还是很有讨论空间的。

我们这里现在常见的控制函数都是线性的。而且以常数控制的最多、最普遍,线性的比例控制、非线性的方程控制的都比较少见。突然出现了一个泛函数的控制问题,让我惊讶。哈哈。纯数学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不好讨论的。这里恐怕没有数学专业的学者光顾。

楼主:
hehe
     爱你与你无关
爱你与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