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不知电梯按钮怎么做?

网友A:
可以的。不知电梯按钮如果是定做的话,最好要他们在按钮串接入一个二极管。

在工控搜索中搜索:http://s.gkong.com/search.asp?dir=bbs&q=plc+%BE%D8%D5%F3&start=0&num=10&index=FullIndex&outputFormat=html&encoding=gb2312&orderStyle=DocID

结果这里有: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