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单片机

楼主(2005-12-06):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单片机在工作的时候总死机,应用在机器上严重的时候外部输入的指令都不起作用,不只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驱动的什么东东

网友B:
请做好抗干扰。

网友C(2006-01-31):
采用隔离措施,印刷板布线尽量短.

网友D:
抗干扰做得太差
在实验室里还行在设备上就死了

网友E:
输入输出都用光耦隔离嘛,我估计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F:
电路的空干扰能力不行吧

楼主:
谢谢,输入输出使用光偶得,可能是干扰吧因为接口板和主板的连线是用普通的线连的。

网友E:
单片机用于工业上输入输出都要用光耦,我个人认为这是基本的要求,课本上用的电容,那电路好象只能用于洗衣机之类的家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