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06):
应用场合:造纸  主传动
  应用工况:主压22KW、6极电机,
 变频器:ACS400变频器
近况:近阶段此变频器在纸机定量和车速稳定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输出频率波动达到1HZ左右,造成断纸,检查电机和机械方面都正常。变频器查不出故障,变频器断电重启后正常,但运行不到十几个小时又出现上种现象,急需处理。变频器参数未动过。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稳定性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的电网电压稳不稳?

楼主:
电网电压稳,况且就是这一台有时波动

网友C:
变频器上面有报警吗?如果没有报警,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如是在网部,压榨部,烘缸部,或其它有带网的地方,请检查网是否张紧,在出现网松
     时,负载波动。产生断纸。

网友C:
2.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正常。
3.检查变频器本身是否正常。
4.检查定量是否波动太大,这也会影响负载波动。

网友C:
如还不能解决问题请联系

                           ljljljl@126.com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首些,感谢各位。我这儿外界因素很稳定,车速、定量都无变动,变频器无故障出现,现在我已把正压变频器换了一台变频器,现在正压频率运行很稳定。故认为是变频器本身问题,具体原因须等待检修结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