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12-06):
各位大哥:
    谁能告诉我知道变频器频率后怎么能够知道电机转速呢?也就是从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上怎么能够得到电机转速?各位,帮帮我,我第一次用变频器,呵呵,谢谢!

网友A:
通常变频器上可以显示转速的;

转速(转/分)=60*F(1-S)/n;
上式中F为频率(HZ);
S为转差率;
n为极对数,4极时n=2,6极时n=3,8极时n=4;

如果F=50,n=2(4极电机),当S=0时转换为1500转/分,但异步电动机都有转差率,所以一般额定转速为1440转/分;

网友B:
说一下你使用的变频器名称和型号,这样大家才好和你交流

楼主:
大家好:
     感谢您们的帮助,我用的变频器的名称和型号是:三菱FR-E500变频调速器,能帮助我吗?谢谢大家

楼主:
根据您的说法,转速和频率成正比,那么您说了频率为50时的转速为1440,那么频率为30时,转速就是864,我计算的对吗?谢谢!

楼主:
大家好:
     我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上面写着,转速为1420r/min,50HZ,这个指的是不是额定转速,也就是当电机频率为50时的转速?谢谢:)
     同时我还在电机上连着一个三菱变频器,我想知道当我调变频器上频率显示为30HZ时,这时电机的转速是多少?是852r/min吗?谢谢!
     大家帮帮忙,我想了好几天了,不知道对不对?要不我还要用测速仪测呢!

网友C:
没测过不敢说,有转差率s

网友D:
如果是矢量控制的(矢量速度控制),差不多就是成正比的。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带负载情况,不好说~~~~~~~~~

网友B:
按公式算的话应该差不多,同时变频器上有个功能可以设置显示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