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要求可以实下如下功能:在自来水管某处装上监控设备,水压到达一定值时发出报警信号,通过gprs传输到十几公里外的监控室的接收装置。有此类设备的厂家请与我联系

楼主:
或者谁告诉我这样一套设备应该由哪些设备组成,我单独去买啊

网友A:
很简单的,压力表+GPRS通信终端
压力表的种类比较多,最好选择具有数字接口的,方便与GPRS通信终端直接通信.
中心整一个平台与下位机的GPRS终端建立SOCKET连接,接收数据就OK了.

留下一个EMAIL:我可以发一个供水管网监控的方案给您参考!
或者叫我的QQ:378807863探讨

楼主:
多谢这位大侠!听高手一席话胜上十天网.不过小弟加你QQ好象加不了撒
偶的email是chengdong1982@sina.com,万望赐教,偶刚搞设计,啥都不懂...

网友B(2006-02-16):
本公司最新产品无线压力变送器,距离无限(全国各地),可以将管网监控点的压力信号非常方便传送到监控中心,该技术采用一体化设计,性能可靠,安装方便。无需安装传统的压力变送表之类。直接安装到管道,就可以发送监控信号。
   软件使用网络版,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监控下面监控点压力信号。欢迎来电查询 0756-8661302  曾生     QQ:56197426         EMAIL:aihuaitian@21cn.com

网友C(2006-03-24):
我公司为厦门水务做了一个自来水管网测点压力、水质、流量的GPRS监控系统,现在工程已验收正常运行。(52个点覆盖厦门整个地区)。
电话:0592-8975660 QQ:381483315 EMAIL:shht75@126.com

网友D(2006-06-21):
水压检测、GPRS远传
你好:
     我们有实际应用的方案:
     1. 如果现场无法供电:数字式压力传感器+GPRS通讯模块+锂电池
     2. 如果现场有电源:   标准压力变送器+GPRS通讯模块(GT-51)
         GT-51 GPRS通讯模块
         GPRS通讯
         四路4-20mA信号输入,一路4-20mA信号输出(隔离)
     您可以与我联系,我给您提供一个详细的方案。
                                                  党毅兵:dangyib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