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6):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用的油站加热器。电压都是AC380V。功率是2KW的,电流是4.2A.如果功率是1KW的电流就是1.4A。我认为这个加热器应该是纯电阻类型的。但是按照我的方法知道功率和电压却得不到正确的电流,这是怎么回事?有谁知道这个加热器具体是什么结构的吗?关于加热器有没有一种方法知道功率和电压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电流?

网友A:
380V加热器一般是星形或三角接法,而你说的电流4.2A应该是单相测量值,所以并非你简单根据功率和电压算出来的,要根据什么具体电路接线方式才能判断。
另外根据功率来算也不对,应为功率值是个额定值,并非实际值,而发热器一般用的发热元件是硅碳棒之类的非线性元件,这种元件会随着温度变化电阻率也跟着变化,如果电压不变,电流和功率会变化。
总而言之,你的问题需要知道具体接线方式、电压等级和发热元件参数才能知道电流。

网友B:
2楼的解释很是专业

网友C:
2楼的解释很是专业.但是,油箱里的加热器我想应该是纯电阻性的,不会是硅碳棒的。测量值不一定是额定值,再说加热器也不一定是在额定状态运行,是不是有损坏呢?

网友A:
有道理,这点我倒是没去想,油箱里的加热器肯定不会是硅碳棒。但实际是什么的,我还真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一般不会在额定功率下升温,而是会在某种设定预期温度之下,由某种控制方式进行升温,用的最多的是PID控制,如果是在这种状态下运行就不会是额定功率,必然小于额定功率。
当然油站加热器可能出乎我想象,存在别的控制方式,这还要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