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阻问题

楼主(2005-12-07):
求助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从现场用三根线引致DCS的IO模块上,其中两根线是并联的,在模块一端将线拆下用万用表测量后是110.4欧姆,应该在DCS画面上显示26度左右把,可画面显示为7度,现场一端接线也没问题,后在模块一端将并联的两线短接后在接入DCS模块,画面显示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以下这是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A:
3根引线是为了桥路对称,去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您的测试方法测量的是PT100电阻体加上引线的总体电阻值,不是PT100电阻本身的实际电阻值。所以欧姆值肯定比实际大。

网友B:
把PT100转换成电流信号看看

网友C(2006-02-14):
那应该怎么测量呢 ,我是新手,能给我解释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D(2006-04-13):
将传感器的接线拆开,然后测量现场pt100铂电阻的阻值,那才是实际温度。

网友E:
二楼说的对。3根引线是为了桥路对称,去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您的测试方法测量的是PT100电阻体加上引线的总体电阻值,不是PT100电阻本身的实际电阻值。所以欧姆值肯定比实际大。

网友F(2006-08-10):
二楼说的对。

网友G:
说的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