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我刚学修数控机床,有一台miyano LM-11(FANUC-0系统)的数控车床开不了机,按键“M.E-RELEASE”的灯亮。实在不知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源查起,直到点亮屏,电源上有四个保险,凭眼看可看出是有没断路,如果断了,换新的或根据电流用小铜丝代用一下。如果保险没问题,电源又有输出(主板上有指示灯),屏不亮,再先检查屏示器(玻璃的那种)灯丝有没有微红的发光,。。。。先做了这些再说你发现的情况吧

楼主:
非常谢谢大侠,现在问题解决了,是电柜门上的一个插头掉了,以后有什么事还得大侠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