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

楼主(2005-12-07):
现有一压床,需要将压力控制15MP到18MP之间,使用传统的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可靠性不是很好,请问各位工控届的老大,有没有例如压力继电器之类的装置,使控制可靠性提高。

网友A:
可以用比例阀来实现,不过需要电流调节器.

网友B:
可用SMC或KEYENCE的压力传感器,选有两个输出点的。响应速度与精度比机械式的高NNNN多。
问题是你的油泵压力是怎么调节?如果是变频器控制油泵电机可以选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好贵了,那样可以做到高的油压稳定,如果仅是装有单向阀保压,油泵开关控制,测用上面的接点输出压力传感器,还算便宜,几百一个。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B:
晕,15MPA,刚F了一下KENENCE手册,那种两接点式的最大1。5MPA,估计其它牌子也类似,15MPA是150个大气压啊,可能只有那种模拟量输出那种可达到要求了,你自个去问问得了。用机械表确实很危险,万一来个接确不良搞到油管炸了或压坏东西可就惨。:)我见过把大方铁拉断的,

网友C:
请问比例阀的具体用法?

网友D:
我发表一下拙论:如果从节能的角度讲,我还是建议加一个变频,因为大家都知道液压系统的压力是通过溢流阀控制压力的恒定,这样就造成电机做好多的无用功,浪费很多的电能,如果加入变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成本一般在一年内能收回。

网友A:
比例阀,就是电磁比例溢流阀,它的工作原理,是调节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来控制溢流阀的流量.从而调节压力大小只要把以前的溢流阀换成比例阀装个几百毫安的电流调节器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1-19):
一般比例阀要加驱动板的.但不知道该如何用KEYENCE模拟模块编程?

网友F:
建议用变频器进行恒压。

网友G(2006-05-08):
020-38781155广州办事处的电话,我记得KEYENCE有模拟量和双输出的液压控制,精度很高.可以试试

网友H:
用变频控制成本太高,我建议改造那个电接点压力表,他的不稳定性主要是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可改霍尔感应头的.

网友I:
我以前,也是搞机械控制的,本人想控制溢流阀用了那么久,一定有他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