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帮帮忙!!!

楼主(2005-12-07):
我厂一台200米的输送带,远端有一检知器(接近开关).连接西门子PLC.的输入点,输送带运行时能看到输入点的指示灯闪亮,但发生故障时(不动).PLC.不报警.其它检知器出故障时都能报警.不知是不是PLC.闪部有问题.请大师们帮我看看!!

网友A:
那你就要看看发生故障时(不动).时是否输入到PLC中了
没有输入进去PLC没处理当然是不会报警的了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欲知是何故障?只需调出程序监控一下便知.

如果以前运行正常的话.那么(接近开关)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不妨换个试试看.

网友D:
这个和简单啊,监控一下有没有信号输入输出就一目了然了,多半是输入信号有问题,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接近开关究竟检测什么?正常运行时是闪亮还是常亮?故障之后又是什么状态?接近开关什么状态是非正常状态?传输带不动的原因是什么?你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