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用8255通过光耦驱动继电器带动电机,但是由于在8255初始化的过程中PA口会置1,引起继电器的瞬间吸合,带动电机工作,想请教各位如果消除此干扰啊,我的想法是在PA口并个电容,不知是否可以,电容的大小又该如何选择呢,我看到有人说用采用PNP与NPN三极管结合控制消除,不知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啊?
          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楼主:
没人发现,自己顶个
          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楼主:
有哪位高手帮我看看啊
着急
          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楼主:
我就不相信这么的论坛没有知道这个小问题
          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网友A:
呵呵,8255在定义端口的属性后,如是定义为输出则端口默认电平为0,如将PB,PC口定义为输出,PA定义为输入  portg2=0x90;此指令运行后输出端口就为0了。在复位时各口被设定为输入。你可能就是当输出的某口为低电平0时继电器吸合。而为高电平时断开。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当定义为输出后马上将其口赋1,我想此时你的继电器是不会在上电时吸合滴。
 还有如你的板子还没做好可以改光偶部分的连线,如将低电平导通改为高电平导通。
 还想说一句:驱动部分如果电流不是特大就用2003吧(500mA)够用了。如用复合管就用1415好象2块大洋左右。

网友B:
在你繼電器線圈電源加一复位延時就可以了。另外你最好改成低電平驅動。

网友C:
想不干扰,在单片机机的输出口加一级反向器即可,如7414或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