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运算

楼主(2005-12-07):
哪位高手做过PID运算,是否可以不用PID模块自己做,我只做过PD运算,但是很帆。

网友A:
我是用温控模块做的,自己写的PID控温程序,控温精度在0.5度以内

网友B:
用PID模块,参照编程手册修改各项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