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

楼主(2005-12-07):
问个问题,照明和动力1KW一个小时各用几度电?还是照明和动力用电量是一样的?

网友A:
照明和动力1KW一小时用电量1KWH,即用1度电量

楼主:
动力的也是这么算吗?有没有计算公式呀?

楼主:
照明和动力的电价是不同的,那是不是用的火表也是两样的呀?它们的用电量和电容补偿柜一样是要供电所批下来的吧。虽然是常识,但我还是搞不大清。
那位师傅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B:
但是算它的电量我同意2楼的朋友

网友C:
1度=1千瓦1小时,照明不用补偿柜,价格不同电表2个

网友D:
电量   就是KW/h    和什么有关系??就是和功率  和时间有关

网友E(2007-04-25):
谈谈万用表吧
我是学电工的!!我们有个同学在连电动机的时候!想拿万用表 欧姆档测电压!!他忘记调挡了!!结果万用表 !!烧了 !!你们出现过不小心的情况吗!!! 以后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