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我的PLC是S7300, 屏是GP2500!

有脚本程序如下:

([w:LS0049]==[w:DB1W00032])

在proface 的脚本程序中,,而DB1W00032是一个字,最大的BCD是9999,如果我要进行双字比较,将LS0049设为32位后,要如何来做?

有没有同行来做过?

这是一段密码比较的脚本,但只能设成4位数字的密码,由于密码放在LS内,关机后可能丢掉,所以我把密码记在PLC的数据块内!现在有人要6位密蚂!

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
请利昌和八百二位老师指导!

网友A:
LS区可以掉电保持的。怎么会“关机后可能丢掉”呢。

楼主:
我放在PLC内是,因为客户忘记了,我不用重新下载PG程序,只要看看PLC就好了!

有没有办法做32位的比较呀?

网友B:
说的清楚点
要不没有办法判断

楼主:
([w:LS0049]==[w:DB1W00032])

只能比较一个字,如果要进行双字比较如何来做??

楼主:
to qiandragon:

JR?? 是什么意思,能否公开一下?

网友C:
JR是qiandragon的英文简称!

你所遇到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给他,他会热心帮你解决的!
dragon.qian@profac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