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新手上路,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我们变电所在使用iFIX软件进行实时监控的过程中,高压进线的电压历史趋势曲线总是没有更新,只有在重新启动该软件时电压才跳变一次,问题可能出在何处?  不知如何改进?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A:
是不是趋势曲线设定的限值太小了,就是分辨率太小了。

网友A:
哦是限值太大了

楼主(2006-04-12):
如果是限制太大了,如何修改?

楼主(2006-06-28):
除了限值设定的不合适外,还会有那些可能?

网友B(2006-08-25):
如果是限制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是限值太大了

这种问题该怎么改过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