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小弟正在搞课程设计,是关于delphi编程去控制变频器。由于从来没高过delphi与变频器通讯,所以,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教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信箱为:wbw1688@163.com

楼主:
没人帮忙吗?

楼主:
具体就是:通过Delphi编程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可以通过所编软件对变频器发送相关命令,实现电机正转、反转、停止等功能。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中关于通讯的命令格式和delphi中有关通讯的部分,根据要求的格式写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中关于通讯的命令格式和delphi中有关通讯的部分,根据要求的格式写命令就可以了。

同意楼上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相关功能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