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7):
这两种脱扣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施加适当的电信号给断路器的脱扣器,能使断路器跳闸,以断开回路。这种脱扣器可认为是分励脱扣器. 主要用于远距离使开关分闸,以控制断开回路。                                                 欠压脱扣器,其脱扣器(线圈)正常工作时是有电压的,此电压使脱扣器的锁钩克服弹簧力,以使断路器能够正常合闸.当电压降低到其设定值时,脱扣器的锁钩会复位,断路器会跳闸.以断开回路.

失压脱扣:工作时带电,电压过低动作

分励脱扣:不能常时间带电,需要分开时动作

网友B:
在有的时候励磁励磁脱扣和欠压脱扣是公用的,把欠压脱扣的电压回路串接在励磁脱扣的按钮长闭接点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