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PC连线

楼主(2005-12-07):
各位PLC大虾: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F1-40MR的PLC,请部它上面的编程接中叫什么口啊?可不可以与电脑连线啊?如可以,要用什么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一根SC-09就可以与电脑通信,最好SC-09的质量要好一点的。接头处有芯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