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考技师的同志一点忠告!!

楼主(2005-12-08):
论文一定要自己写,写一些自己亲身干过的工作,一些小技改什么的,很管用,要不就是写一些比较偏的东西,专家不常接触的,我们有个同事写的是35KV高压电缆制作工艺,结果专家问什么?问你们的电缆都是怎么保存的?作不作耐压试验?总之他们对这些不长用的也是不太了解!今年又有一个同事拿出来照样通过了!爽!!一点小建议!!纯属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A:
那理论怎么过啊?

楼主:
天下文章一大---------背呀!!!

网友B:
怎样撰写技术论文

(1)  技术论文的一般格式和具体要求论文是按一定格式撰写的。内容一般分为:题目,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摘要,前言,实践方法(包括其理论依据),实践过程,参考文献等。具体要求如下:
 1)数据可靠必须是经过反复验证,确定证明正确、准确可用的数据。
 2)论点明确论述中的确定性意见及支持性意见的理由要充分。
 3)引证有力证明论题判断的论据在引证时要充分,有说服力,经得起推敲,经得起验证。
 4)论证严密引用论据或个人了解、理解证明时要严密,使人口服心服。
 5)判断准确做结论时对事物作出的总结性判断要准确,有概括性、科学性、严密性、总结性。
 6)实事求是文字陈述简练,不夸张臆造,不弄虚作假,论文全文的长短根据内容需要而定,一般在三四千字以内。
(2)  论文命题的选择论文命题的标题应做到贴切、鲜明、简短。写好论文关键在如何命题。就机械行业来讲,由于每个单位情况不同,各专业技术工种数也不同;就同一工种而言,其技术复杂程度,难易、深浅各不相同,专业技术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用一种模式、一种定义来表达各不相同的专业技术情况。选择命题不是刻意地去寻找那些尚
未开发的领域,而是把生产实践中解决的生产问题、工作问题通过筛选总结整理出来,上升为理论以达到指导今后生产和工作的目的。命题是论文的精髓所在,是论文方向性、选择性、.关键性、成功性的关键和体现,命题方向选择失误往往导致论文的失败,因此,在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反复思考、反复构思,确定自己想写的命题内容,命题确定后再选择命题的标题。所以,命题不能单纯理解为给论文的标题命名。
(3)  命题内容的选择命题内容选择是命题的基础,同样是论文成败的关键。选择内容应针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扬长避短地进行选择;
在工艺改进、质量攻关、技术改进方面,在学习、消化推广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方面,在防止和排除重大隐患方面,在大型和高精尖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和保养方面以及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确有推广价值的技术成果,虽不是创造发明,但为企业及社会创造了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可以写。从中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突出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命题的内容,然后再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某一项进行整理、浓缩,作为自己命题内容的基础材料。
(4)  摘要是论文内容基本思想的浓缩,简要阐明论文的论点、论据、方法、成果和结论;要求完整、准确和简练,其本身是完整的短文,能独立使用,字数一般二三百字为好,至多不超过500字。
(5)  前言是论文的开场白,主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目的、相关的前人成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设备基础和预期目标等。切忌自封水平,客套空话政治口号和商业宣传。
(6)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包括论点、论据、引证、论证、实践方法(包括其理论依据)、实践过程及参考文献、实际成果等。写好这部 分文章要有材料、有内容,文字简明精炼,通俗易懂,准确地表达必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写作中表达数据的图、表要经过精心挑选;论文中凡引用他人的文章、数据、论点、材料等,均应按出现顺序依次列出参考文献,并准确无误。
(7)  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结,它不应是前文已经分别作过的研究、实践成果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提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高度进行概括,文字组织要有说明力,要突出科学性、严密性,使论文有完善的结尾。
(8)  论文的修改定稿论文完稿后应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论文的体裁不强求统一,但要突出重点。论文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不需要面面俱到,但通篇体例应统一,所用的各种符号、代号、图样均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对外文符号应书写清楚,大小写、正斜体易搞混时应加标注。
(9)  论文撰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明确读者对象。要解决“为谁写”、“写什么”、“给谁看”的问题。要考虑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当前我国的有关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考虑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若是为工人师傅写出的,应尽量结合生产实际写得通俗一些,深入浅出,易看、易懂。
  2)要充分占有资料。要写好技术论文,一定要掌握足够的资料,包括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国内外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比较,加以消化,分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并根据选择的课题和命题拟出较详细的撰写提纲,包括主次的分类、段落的分节、重点的选择、图表的设计拟定、顺序的排列等。
  3)要仔细校阅。初稿完成后,不能算定稿,论文必然存在不少问题;如论文格式、表述方式、图的画法、公式的表述、名词术语、字体标点、技术内容、文字表达及文章结构等方面要进行反复推敲与修改,使文字表达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文字精炼,逻辑关系明确。除自审外,最好请有关专家审阅,按所提的意见再修改一次,以消除差错,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达到精益求精的目的。
二.论文的答辩
 (1)专业技术工种专家组须由5—7名各专业技术工种的专家、技师、高级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组成。
 (2)答辩时先由答辩者宣读论文,然后由专家组进行提问考核,时间约为30分钟。
 (3)对具体论文(工作总结)主要从论文项目的难度、项目的实用性、项目经济效果、项目的科学性进行评估。
 (4)答辩时对论文中提出的结构、原理、定义、原则、公式推导,方法等知识论证的正确性主要通过提问方式来考核。
 (5)对本工种的专业工艺知识主要考核其熟悉深浅程度并予以确认。
 (6)在相关知识、四新知识方面,如XXX考生为生产线调整技师,可考核:
(1)  机械工艺基础与夹具知识。
(2)  机电一体化新技术,数控,可编程控制器。
还有一点就是格式:
标题:
摘要:
关健词:
引言:
正文:要写清楚自己在本论中的作用
结束语:
参考资料:
等等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谢谢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写自己的真是体会,应该把这也当作自我提高的一种方法。老是想蒙评委,没什么意思。老实说,一般来说,专家不会为难考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