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编程软件是GP pro PBIII  ,我使用的是OMRON CJ1M系列PLC,但是在软件选择PLC型号时候无CJ1M系列,只有CS系列。
  请教:在软件中选择CS系列,在实际中应用CJ系列会不会问题。

  请教:如果可以,请详细说一下那些地方设置需要注意。(目前PLC与GP连接,GP显示为无回应)

网友A:
这个PLC使用的就是CS1系列的协议。

19200/7/2/even/

网友B:
使用这个协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