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变速

楼主(2005-12-08):
有一台1400转25w 220V的电机需要变速,
想请问如果用输入输出都是220v的变频器最便宜要多少钱?
除了这个和加变速箱还有其他方法么?

楼主:
小型交流电机调速器是不是可以?

网友A:
单相小功率电机,如果只是变速,用可控硅调速就行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个调光灯,取下灯泡,接上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