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如题.DANFOSS  VLT2800设置:远程操作,开环控制,200参数为0时,302=7,303=7、9、10、11、12均不能反转,但可以实现正转;当参数200=1或4时,正反转均不行。郁闷啊!求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试试单反转怎么样

网友B:
应当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TO:ZCMY,我已将参数初始化,然后设置200=1,其余不变,仍然不行。大侠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TO:KITCH,单反转我实现不了啊。

网友A:
把200设为2或5试试变频器能不能反转,要是不能的话可能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