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饮料泵发热

楼主(2005-12-08):
我有一台离心式饮料泵3KW,380V,在别的地方用的好好的,但现在运行时电流达到13A;而且如果将出料阀门关闭一半,电流就降到6-7A左右。线路等检查均良好,实在是郁闷啊?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作环境与其他地方一样吗?运行时有没有异响?

楼主:
工作环境在一个地方,运行时没有异响,而且泵也检查过了,未发现问题。此类问题与泵的吸程、扬程等有关吗?

网友B:
可能是管道短、宽等太畅通了,会引起这种超载现象。如真这样,阀门关一半用好了。

网友C:
水泵与吸程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谢谢!只好如此了。

网友A:
我认为主要与吸程有关,扬程大了应该只是造成出力不够,不增加负荷。

楼主:
谢谢斑竹的提示,看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B:
对于同一台泵,阻力小了,其扬程会减小(3次方比例),流量会增大(5次方比例),电流也会增大;
阻力大了,其扬程会增大,流量会减小(可能是人家说的“出力不够”),电流也会减小。
当然,以上指的是在泵的设计工况下工作。
不用改了。真改的话,难道把管改小?多个几个弯头?

楼主:
谢谢SAMUELII兄弟。我的泵是用来打水的,进出口均为51的管,进口2个弯,管长至多2米,出口3个弯,管长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