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应用步进电机

楼主(2005-12-08):
小弟现有CPM2A PLC + (eview) MD204L 文本显示器+SANYO PM Driver驱动器 +SANYO 103H7823-0440步进电机 一套
如何实现由MD204L输入数据控制不进电机的旋转速度 旋转周数
情赐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大概思路:
由MD输入速度(频率),频率数等数据,保存在PLC的某个通道中,eg: DM,HR,etc。然后控制步进电机的命令直接从这些通道中取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