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A     I     12.1
     AN    I     12.0
     O     M     39.0
     O     M     34.0
     O     M    140.0
     O     M    141.0
     O     M    143.0
     O     M    144.0
     O     M    139.5
     A     I     13.2
     A(
     A     I     13.6
     A     I     14.0
     ON    I     11.3
     )
     =     M     39.1

网友A:
1.内存位M超出范围
2.语法有误

看看下面程序,你用软件转一下看是不是你要的:
LD     I12.1
AN     I12.0
O      M3.0
O      M3.4
O      M14.0
O      M14.1
O      M14.3
O      M14.4
O      M9.5
A      I13.2
LD     I13.6
A      I14.0
ON     I11.3
ALD
=      M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