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GP2500s和OMRON CS系列PLC连接的问题,采用RS232电缆连接,并对GP和PLC分别进行了如下设置;

                                  GP  setup                                                  PLC setu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ud rate                   19200                 |        Boud rate                  19200
----------------------------------------------------------|-----------------------------------------------------------
Data length                  7                       |       Data length                   7
----------------------------------------------------------|----------------------------------------------------------
Stop bit                       2                       |       Stop bit                        2
-----------------------------------------------------------|---------------------------------------------------------
Parity bit                      Even                  |       Parity bit                      Even
-----------------------------------------------------------|---------------------------------------------------------
Data FlowControl           ER                     |
-----------------------------------------------------------|---------------------------------------------------------
Communication Fomat      RS232              |
-----------------------------------------------------------|----------------------------------------------------------
Unit NO.                        0                     |         Station NO.                   0
----------------------------------------------------------|-----------------------------------------------------------
                                                                                                    sw1:off  sw5:off
                                                                  Dip Switch    sw7:off  sw8;off

---------------------------------------------------------------------------------------------------------------------

                                                                  Mode Setup  Host Link
---------------------------------------------------------------------------------------------------------------------

但是上点后GP上仍然显示;PLC没有响应,而不是显示:PLC没有连接,这是怎么一回事??请指点

网友A:
电缆检查过没有

楼主:
电缆如何检查呢?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A:
解决方法?

楼主:
以上设置均没问题,经检查,OMORN的CJ1M上较小的并不是标准RS232C口,更换RS232C传输线后解决

网友B:
其实这种故障很简单的,不是GP设定有问题就是电缆或通讯摸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