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CPM1A如何直接与电脑相连啊?它上面的接口是二十口的,是不是需要电缆线?什么型号?价格是多少啊?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CPM1-CIF01
      -CIF02

楼主:
cif02是不是直接与电脑相连?用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COM端口,只有USB口。
 CIF02是不是一端是二十口,另一端是九口的啊!

网友B:
直接用CQM1-CIF02电缆连接,或通过CPM1A-CIF01通讯模块连接;

网友C:
如果你的电脑是USB口,你必须去买一条转换工具线一端是USB,一端是9针。还要买CPM1-CIF01。将20针转换成RS-232C接口。

网友D:
CQM1-CIF02
USB-CIF02
www.ytplc.com有实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