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地的分类

楼主(2005-12-08):
一般的小型PLC我想很少接地,但是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B:
多谢老兄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小型PLC我想很少接地,但是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多谢楼主,但还是有点不清楚,因为毕竟只是泛泛而谈
想请教的是我所用的是CPM2A三十点的,它有两个接地端
在实际中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两端的接地问题,还请赐教!

楼主:
GR接地(圆)是为了避免电气冲击,通常接地。
LG接地(半圆)是噪声过滤器的中间接头,一般不要求接地。
一般都不会接地,但是两者也可以接同一个地。
接地方法请按照说明书要求。
接地是一门专业的技术,有兴趣请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