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运行setup后,出现对话框,提示:安装新程序前,请重新启动windows。
为什么?怎么才能正常安装呢?难道说一定要windows2000才可以吗?不应该啊???困惑???没办法???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那就按照提示重新启动呀,step7 v5.3中文版必须安装在xp系统下

网友B:
XP下是可以安装使用STEP7的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装的就是在XP下

楼主:
我当然重新启动了n次,没用的。执行setup后总是提示我重新启动,我进入step的disk1里面运行setup,按照步骤看到这样的提示
计算机中的某些数据将在下次启动计算机时被删除
重新安装软件将可能导致错误
重启Windows
然后再次启动安装程序

然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总是这样子,不论我怎么努力,为什么??

网友D:
晕,我在2K.XP下都装过的啊

网友E:
你把安装文件移到盘符根目录下安装试试。

网友F:
我的XP系统可以装STEP7 V5。1和V5。3

网友G:
可以安装,你把杀毒软件之类的防护工具关掉试试看 把网络断开,你们网络里应该有硬件防火墙吧 这样试试看吧 xp的dll比较敏感 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H:
1、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2、操作系统语言应设置为美国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