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线路都结好了,可是电机不转,给电机轴一个力后,电机会往复转,而且越转越快,请高手指教,如何查找毛病。
我有点菜,谢谢指教!

网友A:
会不会是编码盘的问题
没有调试好

网友B:
编码器怎么调

网友C:
电极控制卡 北京科日新工控 张东 010-51650651-807

网友D:
越转越快?貌似没有可能。。。是空载吗?

楼主:
是空载,但是转到一定程度就停了。像是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E:
优化一下

网友D:
是松下吗?

位置环增益过小,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过大,都会出现你说的往复运动现象,但是也不会越转越快啊?!应该是振幅越来越小,这是正常的。

另外见过编码器故障的,电机轴动作诡异   :)。。。

网友F:
好像是反馈的小。

网友C:
俺问俺们技术了 他们做步进电机控制卡的, 我想知道 你的反馈是多少,然后我再问他们,不行 我再问 俺不懂步进电机  不好意思 如果解决了就回个贴 没解决也回一个 或者打我电话,13391708713 张东  然后给我们技术

网友G:
是不是你加的力,正好使电流环形成正反馈,才越转越快阿

网友H(2006-01-07):
这说明你用的伺服系统不大好,因为如果比较好的伺服系统,在软件里有示波器功能,可以监控大多数数据和曲线,可以从这里看到问题,不仅仅是伺服系统,机器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也可以监控!

网友I:
你后面说的现象是正常现象,

网友J(2006-09-14):
有报警代号,根据报警检查看一下再说.
这个不懂,自动正反转

网友K:
帮顶,请高手们都发表下意见

网友L(2006-10-21):
参数未调试好啊!

网友M:
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找你们那里稍牛的工程师调一下试试:)

网友N:
大侠,你的电机?
引用 楼主:
线路都结好了,可是电机不转,给电机轴一个力后,电机会往复转,而且越转越快,请高手指教,如何查找毛病。
我有点菜,谢谢指教!
大侠,你小声跟我说一下,你的电机是拆过了还是修过了啊?没有调好,我见多了,QQ36503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