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解决PID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05-12-08):
(无正文)

网友A: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来进行: (非原创, 网上抄来)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